电机方面求助

楼主(2021-05-19):
一套控制设备从零安装的那种,我选用的是57步进电机,是不是主体需要电源模块+步进电机+减速机+控制器(其余电线接线端子忽略)安装后就可以使用了,还却其它东西吗?电机扭力不够,所以加了个减速机

网友:
手快了

网友(点评):
另外,步进电机的低速性能很好,我不知道你配减速机的目的。你选用步进电机,需要去查步进电机在不同转速下的对应扭矩,一查你会有惊喜哦。

网友(点评):
我这手快了,没看到图片就胡咧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是控制器,驱动器是驱动器,也有把控制器和驱动器做在一体的,也有只用驱动器不用控制器的。总之,步 ...

我买的电机是配有驱动器的

网友:
还得看具体工况,传动精度有要求,一般还会配传感器的,检测极限位置,设置零点位置(步进容易丢步,断电重连也会失准)。

网友:
步进电机,减速机要和后端执行机构的转速,扭矩相匹配,同时,电机选择还要考虑控制精度,正如楼上几位社友说的。

网友:
PLC+开关电源(常规24V,最好再带个5V)+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2000欧电阻多个。步进驱动器有个线要5V,用24V要串电阻用的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