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看到一种设计 请大神指点一下其中的几个问题点

楼主(2021-05-19):
这是我偶然间看到的一种装配  这变速箱加电机全部是悬空状态  只有左下角的支架焊在箱体上进行支撑  那变速箱右边的力是否全部施加给了轴承?这样是否会对轴承和轴有损伤?我刚刚入门机械领域 还是个小白 请大神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有这种结构,做好力矩平衡

网友A:
只要限制减速箱转动就行了,我们才搞了一个这样的翻转机。

网友:
一般空心孔牙箱都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限制减速箱转动就行了,我们才搞了一个这样的翻转机。

感谢!  请问  这样的设计是否会增加轴承的磨损  缩短轴承的寿命

网友:
看着像打蛋器哈

网友:
边上应该还有一个耳座固定,是不是少看到了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  这样的设计是否会增加轴承的磨损  缩短轴承的寿命

应该不会的,问了减速机厂家,他们是有这种联接方式的。我们用的是空心花键联接,加个锁紧螺母在后面,一个扭臂固定下不让转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问了减速机厂家,他们是有这种联接方式的。我们用的是空心花键联接,加个锁紧螺母在后面,一 ...

好的  感谢大侠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限制减速箱转动就行了,我们才搞了一个这样的翻转机。

有图片没,发一下,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没,发一下,长长见识

就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减速机还有个扭力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