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产品中心位置测量及调整,有没有现成的传感器?

楼主(2021-05-19):
小弟手头遇到一个问题,主要应用场景如下图:
上方和下方传感器可以保证轴线平行,但是有一定偏心,需要手动调节,控制偏心量。
主要目的是实现下方产品中心位置的调整。当前采用目测方式,但是定位精度不高。
当前的主要想法是想找一些现成的传感器,能够实现下面的目的:
下方传感器与产品定位好,然后上方传感器中心与下方传感器中心对齐之后,有个信号提示,就可以。定位精度应该在0.01mm左右。
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传感器产品?
结构尽量简洁的。

网友:
0.01mm这个精度传感器挺难,零件对中加工中心的强项啊。

网友:
我记得 有个关于影像的  可以使用影像传感 利用视觉来调节和找中心位置 等我以后找到 细做分析

网友:
应该有的,激光传感器,测距离的,靠红外线测,被测物体上能有个红点,但是如果想要十字光标,这种没见过

网友A:
没看懂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非接触传感器1.5m的量程的话精度就很低了,0.01的精度估计不好达到,之前我有用基恩士和欧姆龙的传感器,30mm的测头距离,精度可以做到0.001,自带中心提示的  ,型号是ZW 8030

网友:
从目测定位到0.01的精度的定位,这是个质的跨越,首先考虑X,Y两个方向的运动控制精度是否能够达到。

网友:
XY 行程不大的话,运动控制精度0.01 问题不大,不过运动会带来运动平面度的问题,不知道作者考虑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非接触传感器1.5m的量程的话精度就很低了,0.01的精度估计不好达到,之前我有用基 ...

我去搜一下,了解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非接触传感器1.5m的量程的话精度就很低了,0.01的精度估计不好达到,之前我有用基 ...

请问这个型号是欧姆龙的ZW 80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