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缸行程怎样确定?

楼主(2021-05-19):
工况:两只角钢,通过合页连接。正常工作时两只角钢闭合在一起,动作时两只角钢通过一个气缸打开。问题:现在我在用sw画两只角钢的模型,然后在装配体中插入新零件,初步画一个气缸摆臂,怎样通过打开和关闭角钢(右侧角钢固定,左侧角钢以合页为圆心转动,摆臂随之摆动),迅速得到摆臂两个工作状态的位置,从而得出气缸行程(两只角钢用焊件生成,装入在装配体中。其它还只是初步设计时的草图,用插入新零件的方法画的)。如下面那个caxa截图那样,旋转一个草图块,再复制到一起,即可量出两个位置时的孔距137,也就是气缸行程长度?谢谢大佬!
另外:请教大侠,对于这种有工件旋转的,通过sw建模,其气缸行程,一般是怎样来确定的?谢谢!补充: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就是想问如何用上图  SolidWorks建模草图设计阶段,达到下图caxa类似的结果?

网友A:
你做图已经得到了气缸行程。

如果要计算,气缸活塞杆伸出和缩回过程,左边的角钢绕图中a点旋转,图中ab=bc计算ab和bc的角度就能计算出bc长度。

另外,角钢边长和角钢旋转角度应该已知。

网友(点评):
不是要计算,是想在SolidWorks中作图得出来,谢谢

网友(点评):
草图弄块 然后约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图已经得到了气缸行程。

如果要计算,气缸活塞杆伸出和缩回过程,左边的角钢绕图中a点旋转,图中ab= ...

不是要计算,是想在SolidWorks中作图得出来,谢谢

楼主:
在caxa中作图得出气缸行程很简单,在SolidWorks
怎样做图得出来气缸行程?毕竟我们这里是SolidWorks版块,而且用SolidWorks建的模不可能再拿到caxa中再画一遍啊……

楼主:
目前看来,也许插入新零件不好吧,直接在外部新建一个摆臂零件装配进来,再在工程图出交替视图可以达到目的,只是操作太繁琐…………未能在设计草图阶段知道参数……不知大家是如何做的?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要规定好各个路径。要有参考线。另外块组装要正确。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SolidWorks做零件组装配体模拟

网友B:
带把手角钢尾部走的不是一条直线,不能直接套气缸,中间需要再连一根杆,万向节。懂了吗,不能直接算,要加东西,不然你见过气缸推杆走弧线的?

网友(点评):
估计气缸是铰接支撑,这个很常见

网友(点评):
中间摆轴式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把手角钢尾部走的不是一条直线,不能直接套气缸,中间需要再连一根杆,万向节。懂了吗,不能直接算,要加 ...

气缸尾部安装方式改改也行。

网友(点评):
是的,中间摆轴式气缸

网友:
拖动构造线A点,蓝色部分可以任意整体旋转至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点评):
请问两个位置能否同时显示?

网友(点评):
在闭合位置的销孔中心点个点儿,将这个点“固定”,转到打开位置,在销孔中心点个点儿,将这个点“固定”,量取两点位置。

网友(点评):
感谢!!取消点和圆的重合关系,留下固定关系,可以!谢谢!

网友:
sw草图也可以制作块,属于一个零件的草图选中之后制作块,然后和caxa一样弄

loonglin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原本没感觉出来。后来觉得对。可以有两个块,很直观。谢谢!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个类似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上面图好像看不见

网友:
好好复习下连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