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同步带选大一号齿形,不知可以否?谢谢!

楼主(2021-05-19):
大家好!我在贝蒂同步带选型手册上,根据实际工况,选出了S3M同步带,减速比3,小带轮型号:22-S3M,但大带轮没有标准尺寸的,得定做。我想买标准尺寸的,所以我选了S5M同步带,小带轮型号:30-S5M,大带轮型号:90-S5M。同步带选大一号齿形,不知可以否?谢谢!(我要在小带轮上开直径14的键槽孔,S5M齿形的,A形状的,最小齿数是30,所以小带轮我选30-S5M。)

网友:
可以,这一个型号的差距。根本不显什么。装配的时候只要能装下,重量上能支撑。完全没问题。

网友:
同步带,没问题

网友:
小改大使用当然没问题,只要结构上允许就行,因为尺寸肯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