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这是什么东东?我在工厂里看到的。谢谢!

楼主(2021-05-20):
大家好!下图中这是什么东东?我在工厂里看到的,里面走的是空气。谢谢!

网友:
三镜头显微镜
忽略我。。。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气管快速接头呀!图上的是三通的.

网友:
四通阀?四通接头?压缩空气实现分支?

网友:
这东西你没见过,你确定你是干机械的??

网友(点评):
机械这行面太宽了,我同学是学机械搞机械的,从来没做过传动,没选过电机。

网友:
压缩空气的快速接头,一般6公斤,不超10公斤

网友:
这个可以问公司的人啊,多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1-3快接分支。

网友:
快换三通

网友:
快换3通接头

网友:
你顺着管走到尽头,肯定有个泵站,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东东?
周星星:一个字,绝

网友:
压缩空气的接头,插上就会通气

网友A:
我好奇,明白人给讲讲,三个口只插两根管,另一个口不会漏气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明白人给讲讲,三个口只插两根管,另一个口不会漏气是吧?

不插接头是密封的,接上了接头才会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明白人给讲讲,三个口只插两根管,另一个口不会漏气是吧?

不会,里面有弹簧加密封垫顶住密封的,公头插入的时候才会连通。拔出自动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里面有弹簧加密封垫顶住密封的,公头插入的时候才会连通。拔出自动断气

拔了氧气管,肯定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明白人给讲讲,三个口只插两根管,另一个口不会漏气是吧?

我刚好在你楼上描述了

网友(点评):
这东西在客户车间还真见过,不过都是插满了管子的,细节也没多想,所以好奇不插管的那个头会不会漏气。

网友:
三通气管接头

网友:
谢谢大家科普

网友:
好奇心挺强

网友:
你这样学机械会累死的

网友:
正确叫法:C式自锁快插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