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45号钢发黑后,导电性能如何?还导电吗?铝6061阳极氧化后导电性能如何?谢谢

楼主(2021-05-20):
大家好!45号钢发黑后,导电性能如何?还导电吗?铝6061阳极氧化后导电性能如何?谢谢!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过6061阳极化之后的表面,不导电

网友A:
只知道6061氧化后不导电,吃过亏,但是听厂家说有那种导电的氧化膜,我没用过,你可以咨询一下做表面氧化的

网友B:
6061发黑后不导电,亲测,那么45钢发黑应该也不会导电

网友:
导电氧化

网友:
6061有导电氧化0.3um左右的氧化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6061氧化后不导电,吃过亏,但是听厂家说有那种导电的氧化膜,我没用过,你可以咨询一下做表面氧化的

铝件氧化后能导电的叫铬酸盐处理

网友:
45钢发黑后,有一次用万用表笔测了一下,还是能导通的,但毕竟发黑处理是在钢件表面形成了一层氧化膜,导电性能会下降些,但接地导通应该问题不大。
6061/6063铝件阳极氧化分两种:一种是导电阳极氧化,另一种是不导电阳极氧化,两种都可以做。如果需要导电,那就要注明,否则大部分默认是按不导电进行表面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61发黑后不导电,亲测,那么45钢发黑应该也不会导电

45钢件,也亲测过种工装支架和法兰盘,用万用表导通挡位,实测是导通的。既然大家都实测发黑钢件,为啥测的有的导电,有的不导电呢? 据个人了解,因发黑处理比较简单,很多机加工厂商都是自己买点药水进行发黑处理下,然后表面封油就发出来了,所以表面氧化膜厚度,致密性,一致性就会有差别。理论上如果表面处理到位,氧化膜均匀一致,应该是不导电的。

网友:
这个头像最近很活跃呀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个设计大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5钢件,也亲测过种工装支架和法兰盘,用万用表导通挡位,实测是导通的。既然大家都实测发黑钢件,为啥测 ...

有没有可能是发黑用的原料不一样造成的,之前问过供应商为什么有的发黑处理,零件表面很光滑,像镜面效果,有的发黑后表面看起来像磨砂的感觉,供应商的回复是用的原料不一样,然后我也没有细问,至于当时发黑后不导电的是哪种我就不记得了,只是记得当时车间里的人对我意见很大,说我瞎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发黑用的原料不一样造成的,之前问过供应商为什么有的发黑处理,零件表面很光滑,像镜面效果 ...

哈哈,吃一堑长一智,成长道路上犯错难免的,正常看待就行了。技术提升道路上被车间人员埋怨也不是坏事,毕竟机械设计的产品都要生产来进行装配,只有装配过程中才会更好的发现问题,也促使设计人员后续的设计中,考虑更加全面周到,既要考虑设计也要考虑装配;同时在出图中更加严谨细致,标注清楚关键性的一些技术指标。

网友:
金属氧化物固态基本都是绝缘体。

网友:
发黑不知道,铝合金阳极化后不导电,如需导电则要进行导电氧化

网友:
6061阳极不到点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