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常见工装求指点

楼主(2021-05-20):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不太懂这种工装,孔轴之间明明是间隙配合,为什么还能够实现夹紧固定呢?

网友:
他的图我也没看懂。正常来说,工装上的15圆上下弧的圆心没有重叠,有一定负的距离,这样可以压紧

网友:
轴负差孔正差,是压不紧啊

网友:
应该和工装的加工工序有关。先开φ15的孔---再切割分离上下两部分,通过螺丝锁紧固定。

网友:
虽然是间隙  但并不是特别大 夹紧件外加螺钉紧固也有一定的加紧力 两侧螺钉紧固的两个工件中间是否有非金属垫片  或者轴孔的上盖与下座之间中心线重叠 都有可能,图片不清晰 没有字句解释 无法给出确定判断

网友:
在分割处,有间隙,压住测头,如果是负差测头有卡住的可能

网友:
这显然是螺丝锁紧的呀,这么大两个螺丝。。。。都标注了2 X M4 。。。。

网友:
正解。
加工时是间隙配合,然后一分为二,加上螺丝锁紧,就不是间隙配合了。

网友:
如果要求夹紧,不用纠结,就是图纸有问题。装配时处理一下就行了,也不是大问题。

网友:
图纸上是间隙配合不假,加工后分开为2零件,这2个半圆已经小于半圆了,就可以锁紧了,除非你的2个零件都是单独加工而不是一个零件分开来的

网友:
螺栓固定,上下有压板的,压板之间有缝隙,拧紧螺栓就压紧了

网友:
看到下面的图,这不是做管夹的时候就这么干的嘛,先加工孔,再剖开,剖开时形成的间隙靠螺钉收紧就起到夹紧作用了

网友:
这种东西怎么说了,一般上下圆形不会重合 或者中间有个小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