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找位置一事,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1-05-20):
我公司最近新用了一款伺服电机,电流在80-100A左右,由于没有合适的驱动器,就拿了最老的dargon8驱动器,已经停产。(dargon8驱动器可以带动200A的电流)。然后开始给伺服电机找位置,由于驱动器的类型,它的找位置方式也比较独特,先使能,然后纯手动转动主轴10-20圈,速度至少100r/m,软件记录数据,形成一个个点,在一个坐标系上,然后只需要选对点,给力,电机就能开始运行。目前,出现以下几点问题,1.使能时电机自动转动。(正常是不转的)。
2.使能时不转,此时还没开始记录数据,手拨动一下主轴,电机开始飞速运转。(这时应该转,但是应该是手动转的角度,而不是飞速转动,差点打到我的手)。
3.使能时不转,手拨动主轴,主轴跟着手转,准备工具开始带动主轴转动,记录数据,结果是系统要么没记录到数据,要么就直接报错。
最终结果就是没有数据,没有点,电机无法找到位置,无法启动。目前已经尝试过很多种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询问厂家,已经停产也不太懂。求教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找二手求便宜做方案的例子呀,上次也是淘了性价比看着不错的大伺服电机,问题一个套一个,就和俄罗斯套娃一样,好歹各种折磨做完了,你这个得找厂家要资料

楼主:
第一国内目前没有受得住那么大电流的,厂家已经找了,人家不生产了。国内套娃都套不到类似的

楼主:
已搞定,老外的软件整死人,就是两个值输反了未知,上面应该是-1500,输成了1500,下面是1500,输成了-1500.捣鼓了10天,搞定了。

网友(2022-01-10):
运转的凸轮曲线都会有差异,感觉直接选匹配的电机和放大器更保险,出错概率更低,后续出问题更让人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