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安装方法求助

楼主(2021-05-20):
如图的两个钣金件连接在一起,用什么方法、或者如何改进能够控制两件中间的间隙呢?

网友:
想要多大间隙就在中间加多大垫片,螺栓连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间隙可调?

网友:
设计的时候留好恰当的余量,钣金的话螺栓一固定就变形夹紧了吧。

网友:
两个钣金件调间隙?图纸上预留好尺寸,加工能到位,应该差不多吧,为什么还要去调?会觉得间隙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