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伺服系统能用齿轮传动吗

楼主(2021-05-20):
伺服系统能用齿轮传动吗,齿轮传动回程间隙怎么消除啊。

网友A:
我们原来的设备上伺服电机驱动,传动部分就是齿轮,当时用两种办法消除或者叫减小齿轮背隙,有几处是双层齿片,有一处结构不允许双齿片的结构,采用的是配做齿轮的方法。当然了,绝对没有背隙是很难的,但只要能达到你的精度需求就可以。
回答完你这个问题我就升“中将”了,很庆幸这不是一个灌水的回复,正好碰到了我原来用过的结构。

网友:
伺服系统可以使用齿轮传动,用消隙齿轮箱消除背隙

网友:
  双齿轮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原来的设备上伺服电机驱动,传动部分就是齿轮,当时用两种办法消除或者叫减小齿轮背隙,有几处是双层齿 ...

来张照片看看结构形式?

网友(点评):
抱歉,不干那行了,拍不了。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吧

网友:
只要是齿轮都会有间隙 没有绝对的0间隙

有空看看精密行星减速器和 谐波减速器

你可以根据实际工况 推算一下即可 很多时候没有必要那么高的精度

机械设计 只要满足要求 精度越低成本也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