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驶过程中对路面的压强怎么计算?

楼主(2021-05-20):
汽车静止不动时压强等于车重除以四个轮子的接地面积,那么假如高速行驶时压强和静止时一样吗?相差多少?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A:
不计空气阻力和空气浮力,我觉得一样。而且有圣维南定理,远处可不在乎是不是运动,个人感觉。有明确知道的大侠给说下。

网友:
开得快了就飞起来了,就没压强了

网友(点评):
那得给他一段带角度的跑道和一对天使的翅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计空气阻力和空气浮力,我觉得一样。而且有圣维南定理,远处可不在乎是不是运动,个人感觉。有明确知道的 ...

不一样吧,马蹄飞燕

网友:
这些都有国家标准,如果想具体到某特定位置,可以做试验

网友:
不一样吧。开快了,超过一定速度感觉在飘。

网友:
静止状态正压力就是重力Mg,跑起来匀速不考虑风阻等其他因素,用FV=P,F=uM'g,M'=P/uVg,当你的V过大就要考虑流体力学了,你还在地面上,V越大,压强越小!

网友:
在加速行驶和减速行驶时是否一样,加速度不同时又怎样

网友:
跑起来按三轮接地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