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两条线线的最近位置

楼主(2021-05-20):
有两条线线不平行的线(其中一条线是运动轨迹生成的不规则曲线),现在我只能测量得到最近距离0.2毫米,可是怎么在草图里画出两条线最近点的位置?

网友:
看明白就看,看不明白就再看看。反正这是一种方法。

网友:
这次这个是我用过的的最好的,希望有人能给个更好解决办法。

网友A:
一线两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线两垂直

一线两垂直没错,主要是两线的方向怎么确定?
是不是可以通过两条曲线方程的平行切线来确定两线的最近距离?

网友B:
画一条辅助直线,然后给出两个限制条件就可以了,与曲线相切,与另一条直线平行

网友:
顶一下六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条辅助直线,然后给出两个限制条件就可以了,与曲线相切,与另一条直线平行

太难了,距离不到1毫米,很难精确

网友:
只有垂直,才能测出最短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难了,距离不到1毫米,很难精确

跟距离没有关系,这个实在软件上绘制的可以放大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距离没有关系,这个实在软件上绘制的可以放大的嘛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