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指点轴承这样设计行吗?

楼主(2021-05-20):
如图所示,搅拌室里少量油,搅拌轴8毫米,轴承位置10毫米,黑色为11毫米的油封,用两个深沟球轴承支撑,外面联轴器连接动力部分。
两个轴对象旋转,扭矩最大10NM,有扭矩限制器,分到单轴每个轴5NM.
两个轴搅拌粉末物料。
1。轴承这样安装轴会不会晃动?
2.轴径合适不?
3.需要耐腐蚀的,用什么材料合适?

网友A:
深沟球肯定晃动,改成两个角接触球轴承就好了。轴径要校核的,根部没退刀槽也够了。耐腐蚀直接用304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肯定晃动,改成两个角接触球轴承就好了。轴径要校核的,根部没退刀槽也够了。耐腐蚀直接用304材料。

轴径怎么校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径怎么校核?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啊,弯矩扭矩疲劳悬臂梁静不定等。根据我经验10NM用8毫米的轴够了(无交变应力作用)。57步进的标准出轴就是8毫米,扭矩可达10NM.实在不行你增加到10毫米肯定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啊,弯矩扭矩疲劳悬臂梁静不定等。根据我经验10NM用8毫米的轴够了(无交变应力作用)。5 ...

10牛米,我咋觉得这轴有点细呢,57输出轴确实是8,但电机好像也带不动10牛米吧

网友:
比较粗糙,凑合着也能参考一下。直径8的根部是R0.5的圆角。

网友:
对象旋转

网友B:
根据轴传递的功率,轴的材料,轴的转速,去初算轴径,然后根据轴上的载荷,弯矩去核算轴径,机械设计教材上有详细计算公式和讲解。

轴材料的防腐问题,要先看与轴接触的物料是什么?会产生什么腐蚀性。

网友:
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吧,悬吊怕晃动大,载荷复杂。

网友C:
两个轴承紧靠在一起,这种使用方法还没见过,一般中间都加隔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轴传递的功率,轴的材料,轴的转速,去初算轴径,然后根据轴上的载荷,弯矩去核算轴径,机械设计教材上 ...

这是大家闺秀的范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轴承紧靠在一起,这种使用方法还没见过,一般中间都加隔圈

角接触的配对的可以不用隔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角接触的配对的可以不用隔圈的。

感谢指点,同时顺便查了下相关角接触轴承的信息,学习了

网友:
以前有改造一台设备,这样用过。有弯矩的,用着没问题。当然具体工况和环境不一样,只是这样用过。

网友:
轴承怎么拆卸更换有没有想过?

网友:
有油普通油封怕要漏

网友:
这个是直接拿轴承固定座来用吗?

网友:
轴承内外圈与轴没做避开吗?图中看到内外圈乍都压紧的。轴转的话压顶应只压轴承外圈吧,内圈要让开。

网友:
两个轴承分开一点距离晃动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