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风琴罩U字型带挂台,风琴罩的支撑由谁来提供,是限位钣金,还是滑轨HGH25?

楼主(2021-05-20):
大家好!风琴罩U字型带挂台,风琴罩的支撑由谁来提供,是限位钣金,还是滑轨HGH25?  风琴罩的折宽内表面“面1”与滑轨HGH25接触么? 谢谢!

网友:
下面可以撑个铝托导轨加滑台

网友:
有好几种支撑方式的,有些是你图上限位钣金那里做成导轨的侧边配合卡进去的,面1不需要支撑,不会落下来可以保持形状

网友:
你这样支撑是对的,钣金和风琴罩可以留点空间,钣金最好做成可调的

网友:
遇到过最简单的就是,风琴帘前后做了两块板子,也能用啊

网友:
是靠风琴里面的PVC扣住滑轨两侧内凹的地方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接触,留几个毫米的间隙。

网友(2022-04-24):
我是做风琴罩的  防护双轨的话可以卡在25导轨的卡槽里 防护罩的内高和导轨可以适当的有几毫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