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磨床铸件问题

楼主(2021-05-20):
磨床上面的床身,工作台  还有燕尾的铸件是统一一个材质 还是 每个部件的材质都不一样呢?尤其是燕尾的部分的材质,每天要重复动作 一万次左右  它的材质和床身,工作台 区别有哪些?

网友:
燕尾有的用贴塑,贴特氟龙,有的用淬火,材质可以一样的,很少碰到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同一种材质,贴塑的固然好用,但是长时间使用,会有磨损,需要定期更换吧

网友:
一般铸件用灰铸铁,国内HT250这种比较多,滑动摩擦面基本是一面铸铁磨削铲花一面用贴塑对推铲刮,材料不一样耐磨一些。还有滑动导轨接触面都有油槽,根据需要定时打油甚至有液压油使导轨面之间有油膜减轻磨损。
如果是直接材料面接触,有些表面增加硬度可以涂镍磷,也有其他一些涂层。
还有一些铸铁本身耐磨要求比较高的,就用钒钛铸铁,这种铸铁比较耐磨。如果要求更高,基本都在铸件基体上安装导轨副,这样铸件本身有吸震性,各种性能很好,然后导轨耐磨,即使导轨磨损了也可以更换导轨而不需要更换基体。

网友:
高速移动的,还是用直线导轨吧,不然铸铁或塑垫都很快磨损。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05-21 06:41高速移动的,还是用直线导轨吧,不然铸铁或塑垫都很快磨损。
不是高速  只是 重复动作比较多直线导轨刚性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高速  只是 重复动作比较多直线导轨刚性达不到

滚柱直线导轨,试试。

网友:
里面有增加铜条的,铜与铸铁磨,常更换铜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