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装配体中编辑零部件插入异型孔问题

楼主(2021-05-20):
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编辑零部件插入异型孔,不知道怎么就断开参考了,这要怎么恢复啊

网友:
参考的零件修改或者删除了

网友A:
用装配体草图定义,别用零件草图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装配体草图定义,别用零件草图定义

具体怎么操作用装配体草图定义呢

网友B:
这个最好不要链接孔,不然你不想打孔,也被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不要链接孔,不然你不想打孔,也被打出来。

还是单个零件画孔比较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