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导柱悬臂结构使用什么样的导套比较虚

楼主(2021-05-20):
如图所示:现有结构用的是四个直径16导柱导柱配相应的直线轴承,运动时直线轴承与导柱间隙很大,造成悬臂晃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对角两个换铜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角两个换铜套

图片没上传成功?

网友:
再加上四个

网友:
应该是导柱的直径太小了,换粗一点的导柱和直线轴承就行了。

网友:
导柱导套这种东西,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别买淘宝货,淘宝货的公差只存在于纸面上。
买米思米的或者怡合达的标准件。

网友:
没看到你的结构,悬臂长了的话,导向要分成两段,导向长度≥伸出长度比较好。推荐一家淘宝好货,他们家也供MISUMI,美亚特

网友:
是的,5楼说得很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