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过跨车运行时跑偏原因分析

楼主(2021-05-20):
该过跨车载重60T,四个车轮,前进时往右跑偏啃轨严重,后退时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偏啃轨严重(往左),车轮槽宽100,铁轨头宽70。轨道部分地基经常泡水松弛导致高低不一(严重处相差10MM),轨距也有差异。请教这种不是往一个方向跑偏原因怎么分析?

网友A:
你的轮子方向是不是固定死的,不可以转向?就像板车轮子,一根轴上套两轱辘?轴也是固定的

网友B:
跑偏应该是四个轮子的平行度精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点评):
同意,轴不平行。

网友:
可能是大功率的发动机工作时的扭矩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轮子方向是不是固定死的,不可以转向?就像板车轮子,一根轴上套两轱辘?轴也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不可转向,平板车。

网友(点评):
四个轮子搞成独立悬挂万向轮试试,哈哈。技术人员就是要用技术来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偏应该是四个轮子的平行度精度不够导致的,

安装螺栓孔2MM调整间隙,不平行这么一点有这么大影响吗?前后车轮轮距8000,相差几毫米线上测量怎么才能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螺栓孔2MM调整间隙,不平行这么一点有这么大影响吗?前后车轮轮距8000,相差几毫米线上测量怎么才能 ...

这个能否发个图纸截图给大家了解下

网友C:
最好是有结构简图问题才能更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有结构简图问题才能更清晰一些

已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否发个图纸截图给大家了解下

已补充

网友:
现在轨道都是倾斜的,除非垫轨道否则不能改变跑偏。

网友(2021-06-26):
把轨道重新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