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中选用尼龙管时的计算

楼主(2021-05-21):
前辈们,我在设计管路时打算使用尼龙管,主要考虑软管的吸振性能,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确定管径啥的,看机械设计手册上只是就钢管和胶管做了相对详细的说明,不知道哪位前辈有相关资料,或者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
但凡管道里流东西,先确定流速,这个往往是行业里有大概的取值范围的,不是任意定的。确定了这个值,后边的一系列计算就有了基础。
你看我都没有设计过也敢这么胡诹八扯,所以你千万别当真。好好的去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凡管道里流东西,先确定流速,这个往往是行业里有大概的取值范围的,不是任意定的。确定了这个值,后边的 ...

大概计算过程各种管路都差不多,只是没有选用的标准以及注意事项

网友:
d=0.0188(Q/v)^1/2

Q——立方米每小时
v——米每秒

网友B:
一回事,流量一样算,注意管子承受的压力

网友:
学习了,这行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回事,流量一样算,注意管子承受的压力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