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倒圆角怎么加工

楼主(2021-05-21):
求助:如图,材质铝合金,数量只需要几百个,开模划不来,这一圈圆角除了手动打磨,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

补充内容 (2021-5-24 16:32):
20210524:我安排电火花,项目组不愿意,嫌贵,让技术改图了。等技术新图

网友A:
螺纹根部退刀槽少线了吧

网友B:
没有这个圆角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分开做,一把刀做4*R0.5铣缺口,另做成型刀铣两侧R0.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根部退刀槽少线了吧

这k不是重点,主要是一圈R角不知道咋搞,设计不愿意改图。

网友(点评):
重点的东西咱不会啊,听专家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圆角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是注塑镶件,锐角会造成应力集中,不抗震。具体应力有多集中,我估计技术也没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做,一把刀做4*R0.5铣缺口,另做成型刀铣两侧R0.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做,一把刀做4*R0.5铣缺口,另做成型刀铣两侧R0.5试试

那不就变成这样了,衔接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就变成这样了,衔接不上了

图纸没要求周边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没要求周边倒角

是的,这种锐角突出肯定是不行的,我之前给技术提了,让改下。省的到时候再加工,对公司不利,我也嫌以后麻烦。

网友D:
加工中心加工吧,或者电火花加工

网友E:
可以数控加工

网友F:
这个缺口是止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中心加工吧,或者电火花加工

对对,电火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数控加工

使用成型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缺口是止转的吧

是的,缺口是止转的,为降低应力集中,需要缺口和圆柱面有个圆滑过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缺口是止转的,为降低应力集中,需要缺口和圆柱面有个圆滑过渡

设计有问题,可以拉出去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有问题,可以拉出去毙了

问题即将解决,稍后给大家说

网友G:
CNC也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NC也能加工的

不知道插补出来表面质量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