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捕捉不到零件草图直线中点

楼主(2021-05-21):
装配体环境,想让零件基准面通过草图的中点,可是选择不到中点,
不能解决了?还要手工在直线中间加个点?

网友A:
请问你这零件的基准面显示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零件的基准面显示出来了吗

基准面当然可以显示,就是草图线的中点不能显示

网友B:
做个参考点或参考线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参考点或参考线可以不

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单独再加点,感觉脱裤子放屁,可是又不得不做

网友:
这个增加一个基准线也是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