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饼如何自动恢复水平180度状态

楼主(2021-05-21):
圆饼绕轴能够旋转,旋转后,怎么让他自动复位  保持水平状态

网友A:
圆饼是怎么转的,电机带动的?如果是电机带动的,增加个光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饼是怎么转的,电机带动的?如果是电机带动的,增加个光电就行了

圆饼自由状态 ,没有外力    上面下来料他转动   料没了就恢复管路闭合状态

网友B:
看你料的重量是多少,可以考虑用弹簧 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料的重量是多少,可以考虑用弹簧 来控制

大哥   能说的清楚点吗   弹簧怎么控制

箭头是料

箭头是料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垃圾桶的密封盖,它的结构是在圆盖下方焊接了一块弧形铁片来保持水平状态。丢垃圾进去后,密封盖会一直做左右转动,转动角度会越来越小,直至恢复水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垃圾桶的密封盖,它的结构是在圆盖下方焊接了一块弧形铁片来保持水平状态。丢垃圾进去后,密封 ...

总感觉生活中例子  遗漏了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垃圾桶的密封盖,它的结构是在圆盖下方焊接了一块弧形铁片来保持水平状态。丢垃圾进去后,密封 ...

对,保证重心朝下

网友D:
下表面加配重看看

网友:
不倒翁啊,重心在轴下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表面加配重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你家厨房的抽油烟机后面,油烟止回阀就是

网友:
加扭簧和限位即可。扭簧可调

网友:
看重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