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与路面压强怎么计算?懂得大神进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1-05-21):
已知车辆质量1600kg,四个轮子接地总面积0.06平方米,压强等于1600*9.8/0.06等于261333pa,约等于0.26mpa压力,那么汽车以时速60公里行驶,压强怎么计算?

网友A:
只要不飞起来,压强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飞起来,压强不变

不能吧,你想呀,静态轮胎下沉大,高速行驶轮胎下沉量很小,所有压强肯定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吧,你想呀,静态轮胎下沉大,高速行驶轮胎下沉量很小,所有压强肯定不一样

受力分析呗。跑起来的话竖直方向收到重力外应该还有流体阻力产生的竖直方向的分力。
另外压强还跟接触面积有关系。那就跟你说的轮胎下沉量有关系了。高速行驶下沉量小的话是不是因为摩擦生热轮胎内气体膨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分析呗。跑起来的话竖直方向收到重力外应该还有流体阻力产生的竖直方向的分力。
另外压强还跟接触面 ...

气体膨胀没那么厉害,应该是空气流体的原因吧

网友:
|小象漫步发表于 05-21 16:10
气体膨胀没那么厉害,应该是空气流体的原因吧

和车身气动外形肯定有关,跑快了发飘,说明有升力。那轮胎接触面积肯定变小?

网友:
学习了啊,这种计算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2021-08-08):
初中物理题都发到论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力分析呗。跑起来的话竖直方向收到重力外应该还有流体阻力产生的竖直方向的分力。
另外压强还跟接触面 ...

加速度的时候轮胎会变形的,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