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鸡皮胶带(也叫颗粒胶带、防粘胶带)供应

楼主(2021-05-21):
各位社友,有没有经常用鸡皮胶带的,如有质量稳定(防粘特性稳定)的供应渠道,欢迎推荐,谢谢!

背景说明:当前设备在车间生产中,因为工艺需要,个别工位会和产品胶面接触,采用鸡皮胶带防粘,但因为鸡皮胶带是耗材,需定期更换,但每次买来的鸡皮胶带防粘特性并不一致,包括进口(德莎)的,共同的问题是质量都不稳定,可能这次买来防粘性特别好(透明胶带的胶面贴上去一点都不粘),但下次再找同一家买,质量就不行了(透明胶带的胶面贴上去撕的时候都有撕扯的声音),两种截然不同的质量对设备运行稳定性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希望有这方面应用经验的社友,有好的采购渠道帮助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情况怕不是德莎胶带的有问题,你用的透明胶带有问题哟,黏度不稳定所以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怕不是德莎胶带的有问题,你用的透明胶带有问题哟,黏度不稳定所以时好时坏

因为常用,我每次买来鸡皮胶带,都会留样,用一同卷透明胶带对比验证的,防粘性确实有明显差异(可以确认是鸡皮胶带的差异),某莎的代理回复我是没注意过这种差异,一些国产的厂家反馈说是来料问题,国内的料也是国外买来的,工厂只是做分切,确实是来料时好时坏,无法控制,我就比较懵圈……,难道这个东西还是尖端科技产品,受技术封锁?

网友:
什么样的鸡饲料带?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