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中空旋转平台的高手吗,求助

楼主(2021-05-21):
求助使用场合和行业,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分度盘不是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度盘不是用这个吗

分割盘用的可不是这个,这个中空旋转平台一般自带减速比。是直连电机使用

网友B:
多工位转盘结构,摆臂等结构,转轴中心有管路通过

网友:
光通信行业里的lens耦合有时候会用到,圆柱形lens一端是适配器,一端是光束质量分析仪,要这中间需要一个完整的光路,这时候中空旋转台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C:
里面主要结构是一对大小齿轮固定在交叉滚子轴承上面。主要优点就是可以任意位置等分,还有中间是空的....还有个最重要的优点他可以做的很小,我们用的尺寸80的国产的价格不到两千块,还用过东方马达尺寸200的,价格好像是一万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主要结构是一对大小齿轮固定在交叉滚子轴承上面。主要优点就是可以任意位置等分,还有中间是空的....还 ...

你用的多吗?可以加微信不7574317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工位转盘结构,摆臂等结构,转轴中心有管路通过

可以加我微信757431786聊聊不?

网友D:
需要问什么?各种型号的,2D、3D、扭矩、速度、精度、角加速计算等

网友:
老兄貌似我们是同行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问什么?各种型号的,2D、3D、扭矩、速度、精度、角加速计算等

你加我。这里只言片语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主要结构是一对大小齿轮固定在交叉滚子轴承上面。主要优点就是可以任意位置等分,还有中间是空的....还 ...

能留下联系方式给我嘛,或者加我

网友:
什么品牌的??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的   微信17537739880可以找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