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拉力的计算及选型

楼主(2021-05-21):
我想用气缸推动约5kg的物体,请问推拉力怎么计算?选型方面有大佬请教一下吗?F=PΠD*2/4

网友A:
F=P*S*安全系数
50=5*S*0.5
算缸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S*安全系数
50=5*S*0.5
算缸径

还有就是摩擦系数,正常单个导轨0.01-0.02,多个导轨0.02-0.1看你自己选了,上面那个50是竖直的

网友:
找本气缸手册看看,上面都有。即使同样的缸径不同的形式,出力也有点来去呢

网友(点评):
说得对,这种公式记在脑子里的人可不多,不如找本手册看看

网友:
32钢京的足够了!

网友(2022-01-10):
习惯按拉力作为力量下限来选气杠,一般气缸推力都要略大于拉力,因为缸体截面不同,需要保证来回的余量都充足的情况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