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部不并紧磨平,支承圈数为3/4圈自由高度计算

楼主(2021-05-21):
总圈数n1=有效圈数n+1.5,自由长度等于H=nt+d.收尾厚度d/2.今有一个外来图纸线径27 ,中径131,;L0=300,nt=7.5,nv=6.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给的以上数据收尾3/4圈的螺距td=d/2*4/3=27/2*4/3=18,结果端部干涉。大侠看一下nt=7.5,nv=6是否能按总圈数和有效圈数理解

补充内容 (2021-5-30 09:30):
端部不并紧磨平,支承圈数为3/4圈自由高度计算,机械设计手册给出的公式:总圈数n1=有效圈数n+1.5,自由长度等于H=nt+d.手册在收尾圈的图例中虽然标注了厚度d/2,另一端又标注了一个距离(t+d)/2;这样磨平的1/2q

网友:
你这个线径27,太粗了,估计不能用经验公式。。

网友(点评):
火车支承弹簧也比这个粗,工艺是成熟的。

楼主:
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端部并紧磨平,支承圈为1圈”,这种弹簧尾端1/4d”,就是最后3/4圈并绕,并绕也就是节距为d,这样3/4圈磨平,就得到尾端1/4d.从支撑圈为1圈,更像是3/4圈绕并,也就是尾端3/4那点相碰。
“端部不并紧磨平,支承圈数为3/4”——“不并紧”就是不相碰,支承圈3/4,要磨平3/4圈。可是上面的弹簧要保证收尾d/2,已经干涉了。

楼主:
nt=7.5,nv=6是否能按总圈数和有效圈数理解?没有见到哪个标准这样标注。问了做弹簧的厂家,回复nt代表总圈数,联想total代表总数,nt代表总圈数是确定的。弹簧厂家说也不清楚nv的含义。可能是单词very十足的,表示没被磨平的完整部分的圈数。

主要是对机械设计手册“端部并紧磨平,支承圈为1圈”和“端部不并紧磨平,支承圈数为3/4”的理解,并紧和不并紧判定依据?前者总圈数-2为有效圈数,后者-1.5为有效圈数。计算弹簧刚度要用有效圈数,所以希望概念上闹明白。

从弹簧刚度测量上看,压缩量小的时候,刚度测量值不准,主要和两端不完整部分的刚度有关。

楼主:
国家高考语文分值提高了,重视母语是好事。名词的标准化应该先行,不要把大众引入到专家都有争议的故纸堆里去。说到弹簧有效圈数,看到这样一种定义“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这个定义就有些不妥,对变节距弹簧容易引起混乱。还是“弹簧的有效圈数是指参与变形的圈数”说的直接明白,也说明了对什么有效。是能有效地参与变形。3/4圈并紧并磨平,就是1圈都不参与变形了。
但这定义也有一个分界的问题,有多少间隙算没并紧呢?这没并紧的部分首先产生变形到工作压力前末端已经接触了,真正受力时已经不参与变形了。
事物都是一分为三的,总有灰色地带。是否标注总圈数、完整圈数、尾端尺寸更清楚吧。

网友A:
给赞,学术派

网友(点评):
谈不上学术派,只是看到了这样的考试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赞,学术派

弹簧中间节距相同的部分圈数称为()。_考试资料网——网上有这样的考题。不知是什么方面的,是机械制图上的?

楼主:
补充内容 (2021-5-30 09:30):
端部不并紧磨平,支承圈数为3/4圈自由高度计算,机械设计手册给出的公式:总圈数n1=有效圈数n+1.5,自由长度等于H=nt+d.手册在收尾圈的图例中虽然标注了厚度d/2,另一端又标注了一个距离(t+d)/2;这样磨平的1/2圈相对处的厚度是d/2,按手册收尾处的厚度仍然是d/4.
客户图纸标注在磨平的d/2处标了一个节距40,这个设计手册上没见到这种标注。现在理解在收尾的3/4圈前指定了一个螺距,便于控制收尾处的间隙。
昨天和厂家沟通控制收尾圈间隙,厂家笑称做了几十年弹簧了,第一次见到提出控制间隙的。现在电脑绕制弹簧螺距控制比较准确,间隙小了时可以端头倒角,控制间隙的一致性。这样间隙压并前刚度小点,端部压并后刚度大点,和弹簧实测数据时一致的。

楼主:
质量管理中有句话“产品质量是制造出来的”,这句话对弹簧来说特别合适。材质定了、线径定了、螺距定了、端头形式及间隙定了、热处理硬度定了,弹簧的刚度就定了。
有一些“牛”企业,螺距不去很好的控制,自由高度靠整形控制。整形产生了塑性变形,风险是大,又不易检测。

楼主:
好的弹簧是一次成型的,先放高度,再做强压,再磨的,垂直度是磨出来来的。差的垂直度是整形出来的,是假的。——非常认同这个厂家的观点

楼主:
“端部并紧磨平,支承圈为1圈”,在《misumi机械设计资料》中对这种弹簧的表述为“仅螺旋前端连接下一个自由螺旋时,如图示闭口端(磨削)”,端部并紧对应的就是闭口。
“端部不并紧磨平,支承圈数为3/4”——“不并紧”就是开口了。在GBT23934-2015国家标准中也使用了“开口”这个词语,这样就不容易产生误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