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乙丙密封条为保证密封效果一般压缩量在多少合适

楼主(2021-05-21):
请教下各位大佬,谁对三元乙丙密封比较熟悉。之前我都是用硅胶O型圈做密封,但是老板比较执着三元乙丙。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想请教一下 做密封的话压缩量大概在多少比较合适。静态密封,需要达到IP67的防护等级。

网友A: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3卷11篇

网友B:
20%,结合你公司的加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3卷11篇

解决了,之前对三元乙丙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先入为主认为其全部为发泡橡胶,硬度很低。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点评):
你做IP67等不是用发泡硅胶就行了?三元乙丙橡胶耐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结合你公司的加工能力。

好的,我准备具体测试一下 多少压缩量效果更佳。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C:
目前IP67防护等级,常用材质就是三元乙丙,高低温性能优异,静密封压缩率控制在20-30%较为合理。

网友C:
优选控制在25-30%,硬度邵氏6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IP67防护等级,常用材质就是三元乙丙,高低温性能优异,静密封压缩率控制在20-30%较为合理。

了解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选控制在25-30%,硬度邵氏60±5.

非常感谢  我这边正在准备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