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细的光轴(3mm)与轴套配合,什么结构能保证气密性且易加工

楼主(2021-05-21):
请问比较细的光轴(3mm)与轴套配合,什么结构能保证气密性且易加工

网友:
先问是 静密封 还是 动密封  ?

网友:
可以参考RC船模的螺旋桨轴和轴套

网友:
可以做成小的锥度配合

网友:
气密性是指那个和那个地方的气密性?

网友:
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气压多大?
气缸的密封圈结构是否可行?

网友:
肯定是优选密封圈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