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点思路:自动化装夹设计

楼主(2021-05-21):
一个直径为1mm,长度为5mm,圆柱状工件,实现自动化装夹,大概要用什么机构

网友:
你想要的装夹方式是什么?再说机构。没基础,找本《机床夹具设计》看看。

网友A:
这种机构多了。看你的材质,定位要求。光说个零件尺寸不太好给思路

网友B:
有磁性的 就比较好玩了   好像旁边挂2个磁铁  往里面一倒 他们就会自动排序好  然后盒子一套 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构多了。看你的材质,定位要求。光说个零件尺寸不太好给思路

铜棒,定位精度要高,因为要切削其一端平面,所以是全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磁性的 就比较好玩了   好像旁边挂2个磁铁  往里面一倒 他们就会自动排序好  然后盒子一套 解决

铜棒,没磁性

网友:
这种圆盘,适合用海绵真空吸盘抓取。

网友:
看人家的机构,结合自己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