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门板立于水中,绕中心转动

楼主(2021-05-21):
小白一枚,有个疑问请教大家:   一门板立于水中,绕中心转动如何计算转矩?

网友A:
条件不够吧

网友B:
按水的流速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吧

就算静水吧,随便假设都好,我想不通怎么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水的流速来算。。。。。。。

具体的能解答以下么?

网友C:
角速度,角加速度,半径,长宽高,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速度,角加速度,半径,长宽高,质量

大佬有公式么?叫什么公式 ,我去查查,我好像没学过这个

网友:
门板重力与其浮力之差乘以重力到门板轴线的距离。

网友:
应该还有水阻尼吧,看看有关搅拌机械,或许有计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公式么?叫什么公式 ,我去查查,我好像没学过这个

自己也可以推出来。考虑一下水的阻力。

网友:
有没有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