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模板

楼主(2021-05-21):
那位大神有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急需一份,多谢多谢

网友:
同求,最好来一套 ,我们公司的那个太难用了

网友:
同求,谢谢大佬。964318671@qq.com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我们公司电脑都是加密的,没办法发。连接的属性可用插件直接改。

网友A:
给个邮箱,明天给你发一个。

网友(点评):
hgyx01@163.com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一个,相关属性用自带的编辑软件改一下,不会的百度,学会了就是自己的,以后想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自己做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用的,一点点试

网友:
零件模板,装配体模板,工程图模板是互相关联的一套,不是单独的

网友:
公司的模板楼主是否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明天给你发一个。

7311403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