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工艺问题,毕设卡在这了

楼主(2021-05-21):
如题,零件为铸件,现想加工80的那个平面,要保证25高度,求问一个定位和夹紧方式,下方附上毛坯图

楼主:
发不了图了,下边的六方铸出来是圆柱

网友A:
可以考虑夹铸造的六方处(圆柱),侧面用销去粗定位M30的铸孔。加工80外圆,端面,以及内孔,以及那面需要加工的地方。。再返过头来,以加工过的外径或内孔,端面定位,做夹具,去加工六方,以及M30的螺孔部分。

网友B:
两爪夹持六方处,d80外圆找正加工内孔,反过来撑内孔,加工另一端内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夹铸造的六方处(圆柱),侧面用销去粗定位M30的铸孔。加工80外圆,端面,以及内孔,以及那面需要 ...

三爪卡盘限制4个自由度,侧面的销限制一个哇,还缺一个自由度吗?(粗定位是选择用那个内孔作为粗基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爪夹持六方处,d80外圆找正加工内孔,反过来撑内孔,加工另一端内孔,即可

外圆找正……  不是 老师的意思是要限制6个自由度,我是想铣那个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