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作业半径

楼主(2021-05-21):
六自由度机械手臂,作业范围是不是就是最末端的,附件样本。是不是末端能到他范围内的任意一个点

网友:
不是范围内任意一个点,大部分六轴机械手都有一个奇异点,这个点位是怎么着都跑不到的,我见过几个机械手的奇异点,摆放的姿势就是你图中的姿势,奇异点就是那个姿势,怎么都达不到。具体有没有奇异点,奇异点在哪里,你要问一下你们机械手供应商。

网友(点评):
奇异点很容易避开,软件可以做到 夹具也可以做到

网友(点评):
受教了,没搞过plc,之前调机时候也没细看,现在懂了,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摆臂的方向最好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程序设置起来会非常麻烦。如果摆臂方向一致都是小于九十度角度或者都是大于九十度角,那就比较简单了。如果不是,那做起来会非常麻烦,很多时候都不会这么做

网友:
后屁股与前边有一块他够不到

网友:
机械手摆放的位置摆放高度都有影响

网友:
阴影部分的位置都可以到达,这就是机械手区域图的意义所在

网友:
每一家都是不一定的  机器人的安装高度  距离 都会有影响。有些要自己在实际使用中总结的。比如我们之前用ABB460机器人手册极限范围是4800,实际使用中只有额定的高度才能达到。后来经现场调试实际的使用范围是4300

网友:
可以把两个视图的曲线合并一下 就是一个包络曲面。

夹具重心如果在第六轴法兰面中心 接近最边缘

但是在实际应用种 会预留20% 极限位置余量 不要做到刚好 机器人容易报警

网友:
说的应该是手腕中心的的运动范围

网友:
问这些干嘛,不都是软件直接模拟的吗  空间受限,及时能运动到,你甩得不够快,也不行啊

网友:
是的,就是TCP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