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转CAD文字位移问题

楼主(2021-05-21):
如图,转到CAD以后问题整体右移了,大家有遇到过此类问题吗?都是怎么处理的?

drawfontmap.txt和ttfontratiomap.txt字体都添加了,另存时字体也选择了TrueType

网友A:
据说字体选长仿宋会相对较好。。。。。。

网友B:
用【汉仪长仿宋体】试试,站长之家应该能下载。

网友:
drawfontmap.txt和ttfontratiomap.txt这两个记事本文件中汉仪长仿宋字体最后面的比例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汉仪长仿宋体】试试,站长之家应该能下载。

用的字体就是汉仪长仿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字体选长仿宋会相对较好。。。。。。

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SolidWorks中文字要选左对齐,居中对齐文字框拉长了会偏一边

网友:
难道是对其有关?

网友C:
挺复杂的啊,对照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复杂的啊,对照头大

网友:
不能根治,请教你这两个记事本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22-05-16):
我的是往左偏,我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