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老生常谈的东西无奈还是没有太理解透

楼主(2021-05-22):
公司小,学不到太多东西。没办法,只好厚着脸来这求教育,希望各位大佬别嫌弃。电机选型其实不是我负责的部分,但是我跟人家问好像不太愿意给我讲,我没弄透的话心里还憋闷。我就想吃透图上三种传动方式的电机选型计算.1滚珠丝杠2传动带或者链轮的3电机减速机带转盘的。 希望大家别嫌弃我老在这问啊,以前就发过啊自己去找找的, 我没看懂才来问的嘛。大家想说的辛苦码码字,公式字母代号给个注释说明,就补要发链接了,畅所欲言比较好,也希望新加入的伙伴一起在这个贴子里一起学习了解

网友A:
其实有专门教材的  好像一本老书  就叫做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美国人出的  上网找找pdf版本   实体版本绝版了  一直想买的

网友:
和楼主的情况相似,也想学,自己底子也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专门教材的  好像一本老书  就叫做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美国人出的  上网找找pdf版本   实体版本绝版了 ...

这本书我有,翻印的,谁要出给他。

网友(点评):
一直想买本原版的收藏,翻印的 只是PDF电子书 打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我有,翻印的,谁要出给他。

网友:
扭矩要够,速度要合适,惯量要匹配(如果是伺服步进电机)

网友:
不让传附件,怪事,找本精研电机样本,后面有详细介绍的,或者百度施耐德91页PPT讲解电机的选型计算

网友:
正规厂的电机选型手册里面都有教你怎么选

网友:
每种受力情况不一样公式还不一样,你这种帖子太难出现有意义的讨论,还是多看书吧。

网友:
其实是可以找配套电机供应商问的,我们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C:
1:滚珠丝杆的 计算分两步 第一步 是计算在正常运转的时所消耗的功率或者扭矩。此时将 电机转一周×扭矩=丝杆移动距离×被移动物体质量 做攻相等的 理论公式。 (这是水平放置)

第二步 是最大加速度×惯量=启动扭矩  扭矩需要匹配  以上是理论 此时要考虑 摩擦阻力 安装不平衡等额外增加的阻力 需要加大安全系数
如果要严格计算 可以计算到每一个脉冲所做的最大功是多少

  至于输送带电机选型计算 我以前很多同事 做一个项目理论计算 出来才30W功率 到最后实际用到150W才能动 而且输送带上运输的产品质量几乎忽略不计,那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的。 还是我上面讲的不是理论公式有问题 是由于安装不平衡 额外增加了 扭矩做功。但是任何传动件没有绝对不平衡

所以一般理论计算完成后 根据工况进行放系数 精密安装 放大2-3倍  一般精度安装 3-5倍  粗糙安装 5-8倍

网友(点评):
功率计算理论公式 就那几个 百度找一下

网友:
先说下第三个的功率计算方法。转盘的转速和转矩应该是已知量,这两个是负载参数。根据公式T=9550*P/n计算出功率,然后,从负载开始,把传动链和传动链上的机械效率分别列出来,并相乘是传动链的总机械效率,再用刚才计算的负载功率除以总机械效率就是电机的计算功率,计算功率乘以裕量系数就是电机功率,用最后计算的功率去靠电机样本中的功率。
电机转速也是从负载端开始根据传动链中的减速比往电机轴端计算。

这两个计算出来就可以做电机选型。

网友:
松伺服电机A5版最后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滚珠丝杆的 计算分两步 第一步 是计算在正常运转的时所消耗的功率或者扭矩。此时将 电机转一周×扭矩=丝 ...

之前一直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大5-10倍,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xue428032发表于 05-22 09:38其实有专门教材的  好像一本老书  就叫做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美国人出的  上网找找pdf版本   实体版本绝版了  一直想买的

谁编写的?

网友: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05-22 10:37
这本书我有,翻印的,谁要出给他。

能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点评):
是纸质的书,不是电子版,抱歉啊,没法按份发

网友(点评):
改天找找 发给你

网友:
我觉得电机的选型其实和你列举的三种传动形式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链、带、齿轮、螺纹传动都对电机的选型没有影响(要带上传动效率)。

机械方面对电机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于功率,转速和扭矩。(其实功率只要足够,通过传动变速总是可以用)基本上电机的选型手册都是先看功率级别的。
以上是电机初步选型。
后续的电机选型可能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关心内容。无刷、有刷?无感、有感?驱动方式?电机是速度闭环、位置闭环?响应速度?效率点?使用寿命?驱动电压?如果产品没有参考其实考虑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设计要求来原则的,链传动的话还要根据电机速度选择链轮,基本上就是速度、扭矩、这些参数功率的话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28607-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1028690-1-1.html
三种里只有两种,自己写的,做个参考吧。

网友:
理论知识虽然重要,也需要经过项目的历练才能成功!

网友:
这是基础技能了,以下做定性分析。
电机计算说到底就是计算功率,你说的这几种运动方式没什么不一样的,都计算运行需要的功率。
计算功率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瞬时功率计算,直线运动是力×速度,旋转就是力矩×角速度,算启停点的最大功率需要
一种是平均功率计算,算出整个运行过程需要的功,除以时间,你在现场随便算算好用
算完运行功率,接下来算损失,得到原动机理想功率。
匹配转速,要是加减速机记得把损失再算一遍。
匹配惯量,这个去查查电机样本,再算算自己的传动链。
根据现场情况看要不要特殊装置,比如高温高湿,防尘防溅射等等,最后搞个放大倍数。
扔给采购,让他匹配供应商,在你们的采购名单里,就算选完了。

网友:
这个玩意没个师父教一教确实不太容易学好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我有,翻印的,谁要出给他。

楼主愿意分享吗 网上没找到pdf的

网友:
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