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启动时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1-05-2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用普通减速电机起吊重物,吊在高出用刹车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再次调整起吊高度位置。请问再次调整起吊高度位置电机启动的时刻,重物会存在落下去一小点位置的可能吗?(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普通减速电机没有保持力矩,靠刹车保持位置,刹车松开的瞬间会不会导致重物掉下一点)

网友A:
伺服和步进电机 刹车松开到电机启动一瞬间 时间很短。只要掉起来的物重所产生的扭矩小于保持扭矩即可

因为伺服和步进 通电就是上使能的

至于其他普通电机 建议你先选用带自锁的减速器 通过机械自锁防止下坠
有发生过用变频+电机的 最好把变频搞坏的原因是 电机逆转 电机当成发电机 产生电流 搞坏变频器

网友B:
会的,只要足够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只要足够重。。。。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先励磁再松刹车是否可行。。

网友C:
会有冲击,想办法解决。

网友D:
没研究过,不过突然想到手动挡半坡起步。。。

网友:
参考工厂里面用的航车

网友:
你看看车间的移动行车是否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吗?仔细观察几次,好像没有吧?有机会让车间师傅带着你按几次按钮,就知道怎么运行。

行车用的电机起重电机,与普通电机不同,它的过载能力大。电机先通电启动,刹车系统再松开。

网友:
要用自带刹车的电机,经过减速后起重,你说的那个误差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研究过,不过突然想到手动挡半坡起步。。。

先给油门再松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和步进电机 刹车松开到电机启动一瞬间 时间很短。只要掉起来的物重所产生的扭矩小于保持扭矩即可

因 ...

选了带自锁的,打算控制上先励磁再松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冲击,想办法解决。

打算控制上先励磁再松刹车

网友:
这个重物用刹车也得小心,能不能抗得住。。

网友:
辅助涡轮蜗杆能自锁住吗?

楼主(2022-02-07):
设备做出来出现了了掉落的问题,后来通过将刹车方式由普通刹车改为快速刹车解决了,用的SEW的电机。

网友:
会有的,越重越会掉

网友:
先给油再松刹车

网友:
电动机的起动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