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G仿真中,气缸怎么做往复运动

楼主(2021-05-22):
我做了仿真,用滑动副,驱动是简谐运动,可以推出去,但是回来是就超出气缸位置了,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这个要用滑动与位移,这个一般不用间歇运动,或者用stp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滑动与位移,这个一般不用间歇运动,或者用stp运动。

嗯,我试了函数。基本能实现我要的效果,但各个工件间的关系还弄不好,经常出现工件,自己滑动和被撞飞的情况

楼主:
我还不会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