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选择问题

楼主(2021-05-22):
如图所示:

现有4台燃烧机需要空气助燃,主管道为φ114mm、长5米,支管道4条φ50mm、长度500mm;

该选择 “高风压” 的离心风机,还是选择 “低风压” 的离心风机;

话说是不是风压越高风送的越远越有力呢?

网友:
不是
风压越高
效果越好
比如像排油烟的就需要高压风机
因为风压高,吸力大了
排油烟效果就会很好

网友:
如果管径很小,而需要的风速很大,则选用高压风机。

网友:
这就像选电机的额定功率与额定转速不都是由你负载状况决定的吗?

网友:
根据出口短风压要求和管路损失来计算的。

网友:
这个到时没有的,越远气流量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