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切割 需要用到哪些气阀

楼主(2021-05-22):
各位大佬:
关于火焰切割,一个很老的切割工艺了,网上一搜资料一大堆。但是我就没找到关于对氧气、天然气流量压力控制的信息。
是买个流量控制阀?还是减压阀就行? 天然气就是普通的管道天然气。还有那种数控的,是用电磁阀吗
望知道的社友,指点下

楼主:
看的人不少,回帖的咋没呢。

网友A:
氧气用氧气减压阀,天然气用液化气减压阀是否妥当,,,,,

网友B:
氧气阀,乙炔阀(或者液化气阀),混合气阀门三个。

网友C:
如果是手工割枪,就只需要氧气和乙炔减压阀和一把割枪。割枪上就有两种气体的流量控制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气用氧气减压阀,天然气用液化气减压阀是否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气阀,乙炔阀(或者液化气阀),混合气阀门三个。

感谢,记得你,女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手工割枪,就只需要氧气和乙炔减压阀和一把割枪。割枪上就有两种气体的流量控制阀

谢谢大佬。用的是天然气,普通通道输送的天然气。先用收割,后期用机器人

网友:
主要是氧气和乙炔气体。

网友(2021-07-0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用的是天然气,普通通道输送的天然气。先用收割,后期用机器人

我这儿正在做一个机器人火焰切割的现场,我们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