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原理图中阀的作用

楼主(2021-05-22):
请教大家一下,当电磁铁b得电和阀芯中位的时候,图中阀都起到什么作用?先谢了!

楼主:
阀芯处在中位时能锁住设备吗?

网友:
阀芯在中位时,阀芯不动,因为两边同时接通压力油。
阀芯在下面位置时,即下面的电磁铁通电,上面走路通过单向阀进入液压缸上面的腔,下面腔里液压油排出,推动活塞向下移动。

网友(点评):
两条油路上的单向阀都是液控单向阀,注意看方向,只有单向阀和电磁阀之间有压力才会打开另一路的单向阀,所以电磁阀中位时可以锁住

网友(点评):
换向阀中位上面有一个六边形里面一个圆圈,这是个什么阀?

楼主:
请教b得电时123的单向阀和42MPa的阀是什么状态?控制油不是压住阀打不开吗?

网友:
这是什么电磁阀,中泄,还是中封??

楼主:
请问42MPa的顺序阀是不是在22MPa溢流阀打不开的情况下起到保护作用,还是有其他作用?在系统压力达不到42MPa时,怎样调定顺序阀压力?直接旋死吗?哪地方能找到高压阀资料?先谢了!

网友(2022-02-23):
有锁定功能,前提是负载别大到溢流阀或平衡阀打开,大到一定程度,溢流阀打开,就锁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