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铝件,表面有一连串的凹坑,请问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2021-05-22):
机加铝件,表面有一连串的凹坑,请问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有一种可能,在加工的过程中,铣刀断了,在铝件表面划了这些坑,结果换新铣刀二次加工这个平面,凹坑没有铣平,就出现这个样子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坑好像苹果落地加速度图啊

网友:
焊了再补刀

网友:
路径编程搞错了,

网友:
很可能就是移动位置时,没锁升降,移动过程中刀落下来了,总之,是意外

网友:
铣床加工完成后 在退刀时编程距离没有调好导致铣刀碰撞加工件留下的痕迹

网友:
会不会是拿放过程中碰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