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升机构求助

楼主(2021-05-23):
各位大佬

如上所示的这种举升机构  中间非固定的提升机,两侧直线轴承导向
2组此结构成对使用
在举升到高位(90mm)后  受一定外力有明细左右晃动
目前考虑是导向轴和直线轴承精度不够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另外  如果可以忍受这个晃动的话  对结构有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A:
1拖4,大部分都很难完成的。放松2个,左右各放开一个。走顺了再固定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拖4,大部分都很难完成的。放松2个,左右各放开一个。走顺了再固定回来。

目前总得提升机构是  2个提升机  4个导向轴 分成了2组
目前从别劲的角度看是没啥事  升降都很顺畅
主要是有晃动量  采用的是THK的直线轴承  30的轴 轴承钢材料 公差选用的是g6
现在是左右的晃动量有些大 怀疑是轴和轴承的间隙比理论的大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总得提升机构是  2个提升机  4个导向轴 分成了2组
目前从别劲的角度看是没啥事  升降都很顺畅
主 ...

换更大的轴,换衬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总得提升机构是  2个提升机  4个导向轴 分成了2组
目前从别劲的角度看是没啥事  升降都很顺畅
主 ...

看空间是否允许,可以试下换加长轴套。

网友B:
这个结构不对。如果是一个平台,至少四个提升机构,因此稳定性很强。直线轴承只能导向,不能提供支撑力。

我们做面板输送设备,提升机构是六个动力点,也就是6个中间那种机构,因为面积比较大。

网友B:
要四个提升机比较合适,最少应该是这样。之前3370*2940的面积,6 个提升机。

网友:
第一考虑加长直线轴承导向长度,第二选择预紧的导柱

网友C:
肯定会晃动的。
建议增加支撑点
或者加阻尼减弱,
或者提高导向配合精度,增加一对直线轴承加大配合跨距

网友:
只是一看中间橘黄色的机构举升吗?

网友D:
这结构肯定会晃动的,但也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左右两个升降结构连起来,按理会稳一些。

网友E:
这种升降肯定会有间隙。只要晃动不影响使用就可以。

为了减轻影响 在顶升处加弹性胶块

网友F:
直线轴承那一块机构换成直线导轨,精度会高很多。另外你说的90mm往上会晃动有什么影响,这要看你要提升的东西精度要求有多高,提升的机构速度有多快,是否是因为电机刹车导致的,是否减速机选型合适?

网友:
尽量把导套的导向长度做到比顶升高度差还要长,那就稳了
一根导柱可以配两个导套,或者用加长导套

网友:
只要结构上允许,一般都是把导向轴的下端有板连接起来,增强提升到顶端的时候的刚度。

网友:
两个直线轴承肯定会有晃动的,可以先考虑用两端带导向直线轴承,就是直线轴承加长,或者每个直线轴承附近增加几个导向轴, 导向轴与轴套配合间隙减小,让整体有更好的配合精度

网友:
直线轴承换成加长型直线轴承了,要求再高就要换成直线导轨了,那样结构就要大改了

网友:
会晃的  加粗下导轴直径 或者直接换成直线导轨?

网友:
直线轴承多余

网友:
两个直线轴承跨距太大了!并不一定是直线轴承和光轴精度差,这么大的跨距也要考虑结构的刚度,偏向受力导致平台平行四边形的变形,直线轴承的误差也被放大很多很多。如果只有高低两个工作位置就好办了,想办法在最高位的两侧设置机械限位。

网友:
导向还是需要的

网友(点评):
我喜欢直接买带键槽的螺旋升降器,只会上升,不会转动

网友:
两个直线轴承下方再各加一个直线轴承

网友:
对直线轴承从来就没好感,不晃不正常,这结构,直线导轨也会晃

网友G:
方案有问题,上部刚度不够,不晃就憋住了,设计的够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结构肯定会晃动的,但也用起来没问题。

今天把中间的螺旋提升机固定上了,两侧的晃动不是特别明显 靠提升机承受了一定的偏载
但是还有举升像一侧偏的问题   不太知道长时间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晃动的。
建议增加支撑点
或者加阻尼减弱,

其实这套机构不是特别好改了已经 把中间提升机固定死的话偏载下会有一些侧倾 就是一边升的高  一边升的低
你说的加阻尼是怎么加呢 ?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升降肯定会有间隙。只要晃动不影响使用就可以。

中间提升机做了刚性连接 顶板升起来后在一定偏载下会不平 像负载大那面倾斜  请问有啥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轴承那一块机构换成直线导轨,精度会高很多。另外你说的90mm往上会晃动有什么影响,这要看你要提升的东 ...

精度要求不高 机构用在移动式平台上  遇到地面不平就会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案有问题,上部刚度不够,不晃就憋住了,设计的够难看

网友H:
这两个导柱宽度方向会不会晃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导柱宽度方向会不会晃悠??

宽度方向基本看不出来 主要还是像跷跷板似的两端起伏

网友:
蜗轮蜗杆升降机比你这个稳定多了
或者你这个机构两头加导向装置,比如滚轮导轨,或者导轨副

网友:
你看看提升中的梯形丝杆间隙大不大,之前做过类似的,换了滚珠丝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总得提升机构是  2个提升机  4个导向轴 分成了2组
目前从别劲的角度看是没啥事  升降都很顺畅
主 ...

直线轴承加大,晃动主要是导向刚度不够,不是轴承间隙造成的

网友:
导向刚性不足,两侧不同步,晃动肯定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不对。如果是一个平台,至少四个提升机构,因此稳定性很强。直线轴承只能导向,不能提供支撑力。
...

对,我看到的面板提升机都是6个顶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四个提升机比较合适,最少应该是这样。之前3370*2940的面积,6 个提升机。

您这个是G10.5的玻璃是吗?

网友(点评):
看来是同行,哈哈,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