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行业(或工艺),通常能接受的的不良率会是多少?

楼主(2021-05-23):
想了解一下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工艺,大体的不良率会有多少?谢谢。

比如
冲压,
CNC,
注塑,
电镀,
钻孔
……

网友:
一般情况下的不良率要求是百分之二,但是汽车行业的不良率要求是按照质量稳定性的计算公式得出来的,零件必须要在公差范围之内浮动,不允许超差

网友:
我们要求不良率是0,所以天天打架。

网友:
没有那么绝对,都是有公差的。

楼主:
看以下的目标靠谱吗?
电镀 1%(公司给到外协供应商的指标)
冲压 0.3%
CNC数控 0.5%
注塑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