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刀片如何使用

楼主(2021-05-23):
同事加工这个D45mm孔的尺寸,公差比较小,为了保证光洁度用陶瓷刀片,但是这个刀片磨损很快,一般新刀片每加工一个产品就要加1-2丝刀补,不然孔就小了,而且经常孔小了加2丝不下销 ,再加2丝还是没反应,要么小要么大,一大就超差几丝。

问:加工这种产品有什么好刀片没,这产品比较大,转速起不来,最多200转。

网友A:
是不是车床有什么问题,车完了活尺寸小了几丝是不能再光一刀的,一车孔就大了

网友B:
光刀时,吃刀量多少?

网友C:
加工到一半的时候进给调小一些

网友D:
估计车床精度有问题了,

网友E:
最大可能是这个刀片不适合你这材质,或者本身就是只适合精加工的,再加一把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车床有什么问题,车完了活尺寸小了几丝是不能再光一刀的,一车孔就大了

机床没有毛病,经过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刀时,吃刀量多少?

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到一半的时候进给调小一些

会有接刀的痕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车床精度有问题了,

车床精度检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可能是这个刀片不适合你这材质,或者本身就是只适合精加工的,再加一把刀试试

分析是刀具前角不对,太锋利,需要换刀块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分析是刀具前角不对,太锋利,需要换刀块

这个也是比较头疼的,最省事的就是查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比较头疼的,最省事的就是查样本

查样本选用合适的刀片

网友F:
陶瓷刀片好像很贵的。。。

网友G:
换个槽型干几件试试

网友H:
看你的图片,工件材质是钢吧,具体牌号多少?
陶瓷刀片一般用于灰铸铁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知道材料具体牌号之后,可以帮你选择合适的硬质合金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图片,工件材质是钢吧,具体牌号多少?
陶瓷刀片一般用于灰铸铁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知道材料具体牌号 ...

比较硬的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槽型干几件试试

是需要考虑更换槽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陶瓷刀片好像很贵的。。。

陶瓷刀片是比一般的涂层刀片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考虑更换槽型的

你那种干铜铝应该是挺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硬的钢材

你这种回答等于没回答啊。材料牌号,热处理情况,硬度HRC值,都没说。

网友I:
感觉您这槽型和刀片材质都不太对,感觉更适合加工铝合金等有色金属。。。。另外刀尖圆角可以再加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您这槽型和刀片材质都不太对,感觉更适合加工铝合金等有色金属。。。。另外刀尖圆角可以再加大一些

刀尖半径增大会好一些的

网友(2021-07-30):
是不是工件不规则,有偏重现象造成

网友J:
像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刀片太锋利损耗快,要么就是刀片材质和加工的材料不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刀片太锋利损耗快,要么就是刀片材质和加工的材料不对口!

刀片刃口太锋利

网友K:
个人觉得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觉得是材料的问题。

材料需要化验,周期太长还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