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插入零件时,提示:用于制造派生零件的模板拥有与基体零件不同的测量单位。怎么办?

楼主(2021-05-24):
大家好!SW中插入零件时,弹出对话框“用于制造派生零件的模板拥有与基体零件不同的测量单位。”如下图所示,我应该点击“是”,还是点击“否”?谢谢!

楼主:
在电路固定板后面插入压铆螺母,压铆螺母零件的单位和电路固定板零件的单位请见下图。对我来说,选是,选否,结果都一样,对么?长度单位都是mm。

网友:
选是,不然切割清单里重量就不对了,会有个几十公斤的螺母

网友:
模板不统一导致的,首选项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一切点是,统一下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