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往机床里拷贝程序时,为什么有的机床提示是否覆盖,有的机床不提示?

楼主(2021-05-24):
FANUC系统,往机床里拷贝程序时,如果同名程序已经存在,为什么有的机床提示是否覆盖,有的机床不提示?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之前用过的机床都有覆盖,可能太早的机床才会没有的吧

网友:
最好都是覆盖,程序越新越好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27 01:20最好都是覆盖,程序越新越好了!
覆盖没提示,操作失误了,想让其有覆盖提示功能,

网友(2021-09-08):
是因为程序号重复了,重新改程序号

网友:
有相同程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