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重合度一般需要计算吗

楼主(2021-05-24):
原来很少用到齿轮设计,短板。齿轮的重合度,你们一般需要计算吗

网友:
看你运用场合咯。要是精度和噪音都没啥要求就不算呗

网友:
你要是用标准的齿轮就不用算了,有变位的,齿顶高不标准的,就要算了

网友:
需要校核齿轮的应力时,就需要计算重合度~

网友:
很少去算。

网友:
最好能在最初设计时计算下。重合度大,齿轮运行平稳,噪声也小。

楼主:
不算,有没有可能重合度小于1,或者与1很接近,

网友:
这个没必要去算,精度误差会导致你算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