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的选型及计算

楼主(2021-05-24):
我准备设计一个网链式输送机,上面网链承重大约400-450kg,20r/min左右,请问减速电机选择怎样的呢?功率和减速比。大哥们有空帮忙回答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20r/min是哪个的转速?算出输送链的平动速度就能计算出需要的功率,然后给驱动电机输出轴端等效。

网友A:
这个要看速度吧,不是看转速的。

网友:
坐等大佬,我也遇到同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速度吧,不是看转速的。

通过轴带动咯

网友:
   拉力出来了,扭矩就出来了。

网友:
坐等高手计算

网友: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但别人做设备也是会再通过验证,到最后都会再增大一码!

网友:
参考交流电机的功率选型

网友:
推荐使用行星摆线减速机。图上的这种涡轮蜗杆的故障率高